请教开发实时流媒体开发库jrtplib的菜问题,100分不够再加。

楼主:
        RTPSessionParams sessParams;
        sessParams.SetOwnTimestampUnit(1.0 / 30.0); //30 video frames per second
        sessParams.SetUsePollThread(1); //background thread to call virtual callbacks - set by default, but just to be sure
        sessParams.SetMaximumPacketSize(MAX_PACKET_SIZE);
        //setup transmission parameters
        RTPUDPv4TransmissionParams transParams;
        transParams.SetPortbase(MCAST_PORT);
        //CREATE THE SESSION
        int status = m_Session.Create(sessParams, &transParams);   在这里创建RTP会话为什么程序出错?

网友:
InxtoneSoftPhone.exe 中的 0x00403b68 处未处理的异常: 0xC0000005: 读取位置 0xcdcdcdd5 时发生访问冲突

网友:
我原来有遇到类似情况,好象是包的大小设置太大,可以查看包定义的大小,我记得是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