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片机波形发生器方面的

楼主(2007-05-21):
跪求单片机波形发生器方面的
现在在忙论文,是关于单片机波形发生器,急于想知道“怎样改变正弦波和心电波形的频率”,跪求!
发生器

网友A:
一般是通过DA转换实现的,我认为还可以使用单片机控制锁相环(PLL)IC+放大电路来实现

网友B:
能用qq联系我吗,我有重要东西要问您,十万火急,我的qq:251932210,邮箱:bygsn@126.com,谢谢!

网友C:
可以利用电压输出型的DA实现波形的输出,至于波形的频率取决与你想DAC送数据的数据。

网友:
以上更正:
可以利用电压输出型的DAC实现波形的输出,至于波形的频率取决于你向DAC送数据的速度。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可是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的qq:251932210,邮箱:bygsn@126.com,希望能跟各位大侠直接交流,谢谢!另外可否借我一份相关的论文参考一下,感激涕零!

网友E:
个人见解:
说白了就是要别人现成的,自己慢慢的做,把你通宵玩游戏的精神拿出来就可以搞的定的。

网友F:
接个PLL(锁相环),然后频率合成就行了.
你可以直接买个可编程的频率合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