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高手进来吧,关于wince下不重启改变分辨率

楼主(2007-05-18):
高手进来吧,关于wince下不重启改变分辨率
最近的项目要求改变wince下的分辨率,这些都能搞定,但有一点,需要重启板子,不能像pc那样直接黑屏然后就改变了,查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先说下我的观点,显卡的驱动和网卡这些不大一样,在每次loadboot的时候加载驱动的时候在注册表里读取相关信息,然后显示器就根据这些读取的数据来改变分辨率,所以在进入了wince后即使改变了注册表里的相关信息,也无法立刻改变分辨率,我想是否可以通过底层的虚拟设备驱动函数VXD来实现重启显卡之类的操作,因为网卡可以这样实现,如果有高手做过类似的,或知道点什么的话,请指教。
网卡
显卡
分辨率
注册表
wince

网友A:
每天顶一下

网友B:
如果你能修改BSP的话,这应该是小菜一碟。

网友C:
那就等于说一切从头开始,可惜,bsp没修改过,郁闷了,

网友D:
明天结帖,有想法的可以在发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