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 弹出对话框问题(急)

楼主(2007-08-30):
PDA 弹出对话框问题(急)
我的PDA在每次插入CF卡时会弹出“检测到PC卡”的对话框,怎么去掉呢?
对话框

网友A:
楼主可以在你的代码中,找“检测到PC卡”字符串在哪里调用的。
把对话框注释不就可以啦!

网友B:
这么简单的方法早就用过了啊!

网友C:
你说的问题好像是内核自带的那种,就像如连网,就可能会遇到“操作超时”一样,这可能要动内核才根本解决的,不过你自己再写一个程序,专门用来检测这个窗口,之后对这个窗口执行销毁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