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T0是51规定的计时器,那么就不应该可以让它定义为全局变量,但却可以,咋回事?

楼主:
既然T0是51规定的计时器,那么就不应该可以让它定义为全局变量,但却可以,咋回事?

$ep
        T0 EQU 13
        LF EQU 10

        PUBLIC START
SAMP    SEGMENT CODE
;ssfs
        RSEG SAMP
START:  MOV SCON, #52H
        MOV TCON, #0D2H
        MOV TH1, #13
        SETB TR1
LOAD:   MOV DPTR, #MSG
LOOP: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LF,MORE
        SJMP LOAD
MORE:  MOV A,DPL
        INC A
        MOV DPL,A
        JNC LOOP
        INC DPH
        SJMP LOOP
MSG: DB "MESSAGE",T0,LF

        END

网友:
T0 EQU 13
这里汇编器只把它认为是一个变量,仅此而已

在汇编的层次,只认地址,其它的东西,只要你的其它库里没定义才不管你这么多呢

LZ觉得习惯用法不爽,可以把汇编里的那些个常用的再改成自己习惯的...
(不过,除非私活或是自己写着玩,不然没一个公司敢要这样的代码)

网友:
嗯嗯,T0不是编绎器的保留字.A,B,C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