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到pda

楼主:
我用evc4.0, ppc2003SDk写了一个应用程序,其中用到了MFC和别的公司的dll.现在我想把这个程序导到pda掌上电脑上来运行.因为刚接触pda上的开发,软硬件知识也较差,所以产生许多疑问:
1. 购买pda时要注意些什么才能保证程序可以在上面运行? 比如我看到dell x50v, 它用的系统是win ce, cpu为intel pxa270, 我的程序能不能在这种类型的cpu上运行?(evc建工程选cpu类型时我只选了armv4和emulator)
2. armv4和armv4I是什么区别,如果我选少了一个而后来发现要用上少选的那个来编译成release程序,有什么办法解决?
3. 我选ppc2003SDK,wce emulator debug,中文模拟器,编译程序时通过,但改为wce armv4 release编译时提示: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怎么解决? (pc机是intel x86的)
4. 程序用mfc时选了动态的方式,是不是意味着导到pda时要把mfc动态库也导入?
5. 请说说怎么从pc导到pda,对大容量文件一般怎么处理到pda.
....
谢谢!

网友:
1、一般要注意一下OS的平台是.net 4x还是.net5.0。然后用不同的SDK。PXA270选armv4可以跑的,当然最好选最合适它的。

2、好像I和T多了个thumber指令集吧,记不清了

3、你用的是模拟器,所以不能选wce armv4 release的,这个只能在ARM平台上跑,你可以用wce emulator release。

4、把你要用的dll文件放在程序目录下就可以了

5、用SD卡吧,activesync实在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