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注册组件呢?(看看也谢谢!)

楼主:
我想在winCE下使用msagent(office 助手),
以下是我用的代码:

CoInitializeEx(0, COINIT_MULTITHREADED);
IUnknown * pUnk;
HRESULT hRes = CoCreateInstance (CLSID_AgentServer,
                     NULL,
                     CLSCTX_LOCAL_SERVER,
                     IID_IAgent,
                     (LPVOID*)&pUnk);
if((FAILED(hRes))
{
   AfxMessageBox(L"Failed to CoCreateInstance");
   return FALSE;
}

hRes = pUnk->QueryInterface(IID_IAgent,(LPVOID*)&pAgent);

if((FAILED(hRes))
{
   AfxMessageBox(L"Failed to QueryInterface");
   return FALSE;
}
pUnk->Release();
lCharID = 0;

同时也包含了相应的头文件,编译链接都通过了。
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出现:"Failed to CoCreateInstance"错误。hRes返回的值是未注册的组件!!

可是以上代码确可以直接在windows桌面运行,在winCE下却运行不了!说明msagent组件在windows下已经注册,
在winCE下却未注册!

windows下msagent目录对应的路径是C:\WINDOWS\msagent,里面有很多dll文件,不知道那个是我想要的!
而且这些dll文件可以直接在winCE下注册吗?

网友:
或者是msagent如何重写,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在winCE下注册dll了。

网友:
自己写注册表就行了

网友:
hejoin(hejoin) ( ) 信誉:100    Blog   加为好友  2007-05-08 12:48:33  得分: 0

   自己写注册表就行了

怎么样写注册表????

网友:
老大,你要用的动态库都是桌面的程序,在wince下用必须用evc重新编译生成,你光一个运行程序怎么跑啊,你有动态库的源代码吗,没的话就去下载,要么自己写,不过目前来看,你要做到这步很麻烦。

网友:
职位名称:高薪聘 C++(symbian/wince平台 ) 移动设备开发工程师
工作地点:深圳市地王大厦59楼

  职位描述: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熟悉C++/C#,对面向对象的开发有深刻认识;
3、熟悉symbian\wince\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4、有GUI方面开发经验者优先;
5、熟悉socket开发,了解TCP/IP协议;
6、有音视频开发经验并熟悉编解码算法者优先。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755-61633665
联系人:金小姐
电话:755-61633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