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CE的串口打开使用的问题:

楼主:
同一个例程,能打开串口1、3 ,串口2不能打开 。我设定同一个串口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但是只有串口1能接收数据,串口3会超时。请问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以上问题是在SBC2410X单板机上出现的,  我在pc的模拟器上仿真,串口1也不能受到数据。

网友:
PC仿真器本身就不支持串口的仿真。你的主板你要查驱动,2410的BSP里面,一般是做了一个串口驱动,一个红外驱动,你的板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请问驱动名称一般是什么,装上驱动是不是就能使仿真器跟单板机利用串口通信了?

网友:
DWORD SendThread (PVOID pArg)
{
    HWND hWnd, hwndSText;
        DWORD cBytes, rc;
        BOOL err;
    TCHAR szText[TEXTSIZE], szOutputText[TEXTSIZE];

    hWnd = (HWND)pArg;
    hwndSText = GetDlgItem (hWnd, ID_SENDTEXT);
    while (1)
        {
                rc = WaitForSingleObject (g_hSendEvent, INFINITE);

        if (rc == WAIT_OBJECT_0)
                {
            if (!fContinue)
                        {
                break;
                        }
                        // Disable send button while sending
                        EnableWindow (GetDlgItem (hWnd, ID_SENDBTN), FALSE);
            GetWindowText (hwndSText, szText, dim(szText));
            lstrcat (szText, TEXT ("\r\n"));

            err = WriteFile (hComPort, szText,
                                       lstrlen (szText)*sizeof (TCHAR), &cBytes, 0);          /////???????

                        if (err)
                        {

                                // Copy sent text to output window -> recieve text box
                                wsprintf(szOutputText, TEXT("Send -> "));
                                lstrcat (szOutputText, szText);
                                SendDlgItemMessage (hWnd, ID_RCVTEXT, EM_REPLACESEL, 0, (LPARAM)szOutputText);
                    SetWindowText (hwndSText, TEXT (""));  // Clear send text box

                        }
                        else
                                // Else, print error message
                        {
                                wsprintf (szText, TEXT ("Send failed err=%d\r\n"),
                                          GetLastError());
                                SendDlgItemMessage (hWnd, ID_RCVTEXT, EM_REPLACESEL, 0, (LPARAM)szText);
              //

                        }
                        EnableWindow (GetDlgItem (hWnd, ID_SENDBTN), TRUE);
        }
                else
                {
                        MessageBox(hWnd, TEXT("Time out"), TEXT("SendThread"), MB_OK);

            break;
                }
    }
    return 0;
}

以上是在串口的使用中的发送数据的部分代码 同样的程序串口1运行正常,串口3却在WriteFile()函数调用后返回错误码为1359的错误,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WinCE系统是谁做的?你看过BSP没有?我的感觉,你对WinCE的系统开发没什么概念,你现在的问题不在应用程序,而在BSP代码里面。

网友:
是的,我是新手。还望以后斩哥多多指点。

网友:
同病相怜,我只能打开串口2.其余的都打不开,正愁无法下手呢.

网友:
我这问题跟你一样。。。希望你问题解决了能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