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问个问题,WINCE4.2下,怎么用C#写WAV文件的声音播放程序?

楼主(2007-05-15):
问个问题,WINCE4.2下,怎么用C#写WAV文件的声音播放程序?
大家给个提示,我用的WINCE4.2系统,VS2003的C#开发的.
程序
开发

网友A:
只记得c++下面是用sndPlaySound函数。

网友B:
刚才看到COREDLL.DLL里面有SOUNDPLAY函数,估计可以.

网友C:
我用了PLAYSOUND函数来播放WAV,
Sound a=new sound("路径\\2.wav");
a.play(); //第一次播放音乐
a.play(); //第二次播放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只可以播放一次,第二次播放是不成功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