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取得pda无线的信号

楼主:
如题,小弟正在做个程序。其中有个地方是用图片显示无线的质量,进而决定是否进行网络操作什么的。
对于无线的信号的取得,是用api实现么?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硬件、系统都没有说,让人怎么回答啊!

网友:
All system state properties exposed by Windows Mobile-based software are stored in the registry at HKEY_CURRENT_USER\System\State an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ate registry keys. These are protected registry locations. Normal applications have read-only access to these locations.

网友:
系统是wince4.1。
armv4
Symbol的pda。

看网上的资料说,用的是CreateFileCE和DeviceInControl两个api函数。
我也试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参数不对,反正是取不到信号量。
大虾救命啊。

网友:
那么老的CE版本,难说了,连接口都不一定找得到。

网友:
手头没有4.1的东东,帮不上忙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