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数据问题:数据库到底装在那里?

楼主:
各位高人,请指点一下,我打算在嵌入式设备上使用sqlce数据库,是不是要在嵌入式设备上安装好sqlce并且在该设备上建立相数据库?可是我是在电脑上开发应用程序,怎么通过电脑来操作这个数据库呢?
   还是在电脑上安装sqlce和相关的东西,在电脑上建立sql数据库,将此sql数据库同步到嵌入式设备上?
   那位有这方面的开发资料或者相关的开发流程、操作,麻烦能给给我发一份么?十分的感激!!!!!!!!!!!!!!!!1

网友:
在电脑上安装SQL server和SQL CE在设备端安装SQL CE 配置好之后同步就可以了。不过要编程序控制。

网友:
配置仿真器网络
http://blog.eeworld.net/yanyouning/archive/2006/09/16/1232055.aspx
配置sql server ce
http://hi.baidu.com/strongpig/blog/item/6dbb59ed91921ad5b31cb197.html

网友:
在PC机上安装IIS + SQL Server 2000 + SQL Server 2000 SP4 + SQL Server CE2.0 + SQL Server CE2.0 SP2

使用evc4.0 开发程序,当模拟器启动后使用工具将sql server ce需要的文件拷贝到模拟器上运行注册程序即可。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E 2.0\Device\X86\I486文件夹下的
dllregister.exe(注册程序)
isqlw20.exe (查询分析器,创建sql server ce的数据库、表以及添加数据)
ssce20.dll
ssceca20.dll
ssceerror20en.dll

网友:
我第一步想在设备上存储数据,我该把sqlce安装在哪里,设备上还是pc上?

网友:
我今天刚安了
1`现在开发环境上安装sql ce
2 在iis上安装sql ce server tool,并配置连接sql server 2000
3 在pocket pc上安装

Pocket pc上安装,也可以不安装,vs.net在Deploy项目是自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