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正常 固化后不正常

楼主(2007-01-18):
仿真正常 固化后不正常
我用的伟福仿真器,p89c51的片子,通过串口写入数据,控制液晶屏的显示
在同一块板子上,仿真完全正常
固化后液晶屏就没有反映
检查发现串口通讯是正常的,在程序中加入测试点,证明程序运行也正常
仿真时就用的板子上的晶振
给液晶屏的控制管脚加了上拉电阻
这是什么问题呢?
仿真
液晶屏
程序

网友A:
说具体一点,仿真时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否一致?如果仿真没有问题,那么写入片子中之后应该可以直接运行的,除非的仿真器单步执行可以,全速运行不可以。液晶显示模块对时序的要球很严,可能还是程序中设置不对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应该是端口驱动能力有差别.

网友C:
仿真器运行状态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固化程序的运行状态
与你的问题相反,我遇到过仿真运行时有点小问题,固化后
就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毕竟仿真是带监测程序的,有时有
点小bug也属正常.
象你这种情况最好检查一下时序,既然加了上拉,我认为驱动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D:
问题找到了,我原本只给控制信号加了上拉电阻,后来给数据信号也加上拉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