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Dbg分析dump文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longhorn系统下的minidump文件
使用kd进行分析时,总出现符号错误,如下:
*************************************************************************
***                                                                   ***
***                                                                   ***
***    Your debugger is not using the correct symbols                 ***
***                                                                   ***
***    In order for this command to work properly, your symbol path   ***
***    must point to .pdb files that have full type information.      ***
***                                                                   ***
***    Certain .pdb files (such as the public OS symbols) do not      ***
***    conta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group that      ***
***    provided you with these symbols if you need this command to    ***
***    work.                                                          ***
***                                                                   ***
***    Type referenced: pshed!_WHEA_ERROR_RECORD_HEADER                ***
***                                                                   ***
*************************************************************************
   Signature       :
*************************************************************************
***                                                                   ***
***                                                                   ***
***    Your debugger is not using the correct symbols                 ***
***                                                                   ***
***    In order for this command to work properly, your symbol path   ***
***    must point to .pdb files that have full type information.      ***
***                                                                   ***
***    Certain .pdb files (such as the public OS symbols) do not      ***
***    conta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group that      ***
***    provided you with these symbols if you need this command to    ***
***    work.                                                          ***
***                                                                   ***
***    Type referenced: pshed!_WHEA_ERROR_RECORD_HEADER                ***
***                                                                   ***
*************************************************************************
   Revision        : 0x0000

我尝试过的方法:
1. 分别在winxp和longhorn系统下,安装retail和check版的longhorn符号表,用kd分析。
2. 在xp下,指定microsoft的symbol服务器
kd> .sympath srv*c:\symbols*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结果问题依旧,只不过使用symbol服务器后,会比前者多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似乎有一部分符号是正确的)。

另外,longhorn下引入WHEA机制报告硬件错误,看了ddk文档也不知道WHEARecord能提供什么有用的debug信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问题:大家通过下面的信息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

0: kd> !analyze -v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WHEA_UNCORRECTABLE_ERROR (124)
A fatal hardware error has occurred. Parameter 1 identifies the type of error
source that reported the error. Parameter 2 holds the address of the
WHEA_ERROR_RECORD structure that describes the error conditon.
Arguments:
Arg1: 0000000000000000, MCA_ASSERT
Arg2: fffffa800885f030, Address of WHEA_ERROR_RECORD structure
Arg3: 00000000f6002000, High 32 bits of MCi_STATUS MSR for the MCA bank that had
        the error
Arg4: 0000000000000853, Low  32 bits of MCi_STATUS MSR for the MCA bank that had
        the error

Debugging Details:
------------------

WHEA_ERROR_RECORD: !errrec fffffa800885f030
!errrec fffffa800885f030
Error Record @ FFFFFA800885F030
*************************************************************************
***                                                                   ***
***                                                                   ***
***    Your debugger is not using the correct symbols                 ***
***                                                                   ***
***    In order for this command to work properly, your symbol path   ***
***    must point to .pdb files that have full type information.      ***
***                                                                   ***
***    Certain .pdb files (such as the public OS symbols) do not      ***
***    conta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group that      ***
***    provided you with these symbols if you need this command to    ***
***    work.                                                          ***
***                                                                   ***
***    Type referenced: pshed!_WHEA_ERROR_RECORD_HEADER                ***
***                                                                   ***
*************************************************************************

网友:
... ...

   FRU Text         : CPER????

CUSTOMER_CRASH_COUNT:  1

DEFAULT_BUCKET_ID:  DRIVER_FAULT_SERVER_MINIDUMP

BUGCHECK_STR:  0x124

PROCESS_NAME:  Test.exe

CURRENT_IRQL:  f

LAST_CONTROL_TRANSFER:  from 0000000000000000 to fffff80001643d10

STACK_TEXT:
fffff800`03667c18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nt!KeBugCheckEx

STACK_COMMAND:  kb

FOLLOWUP_IP:
nt+43d10
fffff800`01643d10 48894c2408      mov     qword ptr [rsp+8],rcx

SYMBOL_STACK_INDEX:  0

FOLLOWUP_NAME:  MachineOwner

MODULE_NAME: nt

IMAGE_NAME:  ntkrnlmp.exe

DEBUG_FLR_IMAGE_TIMESTAMP:  46259a4f

SYMBOL_NAME:  nt+43d10

FAILURE_BUCKET_ID:  X64_0x124_nt+43d10

BUCKET_ID:  X64_0x124_nt+43d10

Followup: MachineOwner

网友:
俺是在系统变量里设置_NT_SYMBOL_PATH为C:\WINDOWS\Symbols;SRV*c:\symbols*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一般不会出错的

网友:
信息太少,几乎没法分析,加载正确的symbol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