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串口问题

楼主(2007-01-15):
问一个串口问题
两机之间通过串口通讯( 均为DOS系统),其中发送数据长度为16,有首尾两标志位,首为's',尾为'e',中间为有效数据为,发送方每0.3秒发送一组数据,接收端通过中断方式接收,并且当接收到一组完整的数据时才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请问各位大虾,我是将所有的数据接收到一个缓冲区里然后再进行判断呢?(这时缓冲区设成多大比较合适?),怎样判断有效性,还是在中断程序里判断接受到的字符是否为‘s’,如果是,就再连续从串口读数并判断有效性呢?这样的中断程序怎么写比较好??谢谢!
数据
缓冲区
程序

网友A:
不会DOS下的串口操作...
学习...

网友B:
多谢顶一下,不沉就行

网友C:
windows下的串口缓冲区是4K,你要是愿意,也可以设成4K。至于完整包的识别,就要使用状态机了。

网友D:
偶搞过dos下、单片机下以及windows下的串口
dos下两种方式编程
一、inportb outportb
直接对串口操作
二、调用bios
bioscom ,具体的操作看dos帮助
中断程序其实很容易,数据位的最后一位设置前面数据的校验和,然后加上结束标志
不就解决问题了?仅仅增加一个校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