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EVC的问题
各位高手大哥,高手大姐,我刚开始学习EVC,在我的机子上安装之后,想在模拟器上运行一个Hello world 程序。程序能编译通过,就是在connecting模拟器是老是连接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
但是在其他电脑上装了之后运行确正常。
请各位高手执教。
谢谢了。
模拟器
world
程序
大哥
电脑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这种问题以后就是重新安装EVC就行了

网友B:
你的电脑是不是没有联网?如果是的话,就需要安装loopback adapter。

网友C:
二楼的说的对,谢谢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引起的。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加分,麻烦提示一下。

网友D:
打开你的贴子,点击上面蓝色条上的“管理”,就知道怎么给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