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

楼主(2007-11-22):
驱动问题?
首先声明我从来没有做过WinCE下驱动的开发,只是会做个镜像之类
现在我有一个手机可以做Modem,想做在WinCE下的Modem驱动,USB口的,从对WinCE开发一无所知到开发出驱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哪方面的资料?有没有WinCE下USB Modem通用驱动?
通用
开发
手机
资料

网友A:
通用的USB驱动是有的,但与手机连接应该是USB转串口的驱动,这个没有。
就算这个驱动做好了,想使用Modem,还需要做软件。

网友B:
那做个USB转串口驱动要多少时间呢?有没有通用的
直接用CE里的拨号网络不能用那个Modem吗?

网友C:
那开发驱动需要知道手机的情况吗??是否有通用的手机用驱动
如果有给我发一个,谢谢了
yuanxiqiang@163.com

网友D:
如果没有主要是想知道难度和时间的问题,好决定是否要开始这样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