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结帖?

楼主(2007-10-11):
怎样结帖?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知道怎样结帖,我输入了密码,点击“结帖”,系统提示:分数总和与帖子给分不相符。请问我怎么办?
密码
系统

网友A:
看到发贴时左上角的三个按钮了吗?
管理贴子,然后在回复的每个贴子的右上角对应的楼数后有一个输入框
在里面输入要给的分值
最后在你的等一楼后有一个输入密码的,把密码敲进去,点后面的给分按钮
这就OK了...

网友B:
晕,我没看贴子...
给分要等于你贴子发贴时设定的分值...

网友C:
给分后,等5秒后再输入密码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