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看懂linux/drive/mtd/nand下的源码

楼主:
最近要去研究linux
一直在看/nand目录下的源码,很多不理解,请哪问大虾能够指点下迷津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应该先指出何处不理解,否则人家也只能回答:“很简单啊,很好理解啊....” 有意义么?研究linux源代码还不如先研究一下怎么提问题!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nand 这个目录下的代码其实并不多,除了支持很多的board-nand flash 驱动,主要的文件只有4个, nand_base.c nand_bbt.c nand_ids.c nand_ecc.c 主要看这4个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参考任一个nand_flash 驱动,可以自己参考其代码结构,写一个新的 nand_flash 驱动。

网友:
先弄一个好工具source insight
然后对照nandflah的芯片手册来看看!
看不懂就略过,以后到回来看!

网友:
对于驱动程序的代码,
1. 应该现了解相关的硬件,
2.再去看软件如何控制硬件做哪些操作,
3.再往下就是数据结构的问题了
个人感觉要注意的是不要以单个文件来看,要以功能来看,还有就是注意文件与文件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