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VC程序调试时显示“Cannotlaunch the remote executa ...

楼主(2007-03-01):
用EVC程序调试时显示“Cannotlaunch the remote executable. Error:操作成功完成。Win32 error code:12
向高手求助:
用EVC修改了一个gloox库,做测试程序时生成了texting.exe文件,编译都没有问题,运行时候就显示“cannot execut program”,按F5就出现上述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解决啊
测试
问题
cannot
error

网友A:
126是找不到指定模块,应该是一些对应的dll文件没有同时被传递到exe运行的系统环境.check一下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B:
嗯,好像是这样子,我把对应的dll文件上传到模拟机上了,程序又出了些别的问题,显示Z:\PEC XMPP\Gloox\stdafx.h(17)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indow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C:
Check一下你的EVC中SDK的路径,这个有错误.所以找不到windows.h文件,这个文件是安装时就有的,找不到的话,一般都是Include路径不对造成的.

网友D:
多谢楼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是exe文件还是不能执行,仍然显示开始时候的错误。
我把需要的gloox.dll上传到和testing.exe文件同一个目录下了,仍然是找不到组件。而且我发现gloox.dll在编译时候就已经自动被上传到编译器的windows目录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麻烦帮忙解答下吧,万分感激。。。。

网友E:
晕死了,求高手赶紧指点迷津吧。。。。
to gamezealot([窮書生]: 小生...) :
多谢你的帮忙,已经把我的qq号留言给你了,方便的话加我吧,讨论一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