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打开资源问题

楼主(2007-08-23):
关于EVC打开资源问题
我的工程是一个基于对话框,在workspase里打不开class和resourceview 只能打开fileview,双击class和resourceview就自己关了,在打开工程时也要开几次了 ,我的工程里多了MVCIA.tmp和RCao2632两个文件了 这是怎么回事了
麻烦个位了哈 小女子先谢谢各位了 都弄了 一天了 还是不对怎么回事哟
工程
小女子
对话框
资源

网友A:
你使用的什么SDK,应该是SDK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卸载重新安装evc

网友C:
那为啥我用以前的工程都可以了,只是现在这个工程不行了哈

网友D: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麻烦各位帮我想想怎么回事了,都弄了好久了哟 小女子先谢谢各位了哈 楼上的说是SDK的问题 那为啥以前的工程有可以

网友E:
把哪些临时文件删掉,什么vco,vcb等,如果还是有问题,重建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