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开发,通过什么接口能连接到ORACLE

楼主(2007-10-16):
wince上开发,通过什么接口能连接到ORACLE
如题,现在在一台条码设备上做ERP配套开发,数据库是用ORACLE的,由于不想通过ERP系统会占用用户数,所以想直接连接到ORACLE数据库上面,请问在WINCE上连ORACLE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谢谢
wince
接口
设备
数据库
用户数
WindowCE

网友A:
WINCE上没有ORACLE客户端,不能直接连接到ORACLE数据库.
可以通过一个WEBSERVICE(或者其它中间层)来连接数据库

网友B(2007-11-21):
用web service来连接

网友C(2008-04-22):
用JODBC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