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救命呀!evc串口问题.....

楼主(2007-06-13):
大虾救命呀!evc串口问题.....
我用evc编了串口测试程序,用的采集设备大约10k/s数据量向工控板发数据,我无论用waitcommevent还是每过10毫秒readfile串口,一开始能读上来数据,大约过了20小时后就不能读上来数据了。。。。把程序关了重新打开又可以读上来数据了。。。大虾们,帮帮我呀!!
程序
大虾
数据

网友A:
工控板是x86的wince5.0系统

网友B:
看读的数据是否正确
可能程序有问题,是否有泄漏的地方

网友C:
老顽童,我做了一个测试串口程序,在while循环里,waitcommevent串口事件,用ClearError得到缓冲里的数据长度,在readfile上来,对数据未做处理,但过20几小时后串口还是挂掉,呜呜....

网友D:
并不在于你是否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可能你在分配内存的时候导致了泄露..或是别的操作没释放..

网友E:
监视一下你的程序占用多少内存,挂掉的时候占用多少内存

网友F:
应该是内存泄漏问题..仔细查查吧,要不找一个可靠的串口程序代替

网友G: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数据缓冲区满了,发生溢出,一般在调用串口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开辟一个数据读取的缓冲区,你也可以自己设置,通常一般情况下都够了,像你的情况需要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应该及时清空缓冲区,否则肯定有溢出的时候,就是现在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