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2 编译一次为何这么慢?

楼主(2007-09-11):
pb4.2 编译一次为何这么慢?
在我的 p4 2.8 上,要 60 min,如何才能快?
如何

网友A:
还性能高的PC机啊

网友B:
60min确实太夸张了,你的内存是多少?

网友C:
512MB 应该可以了吧?感觉瓶颈在硬盘速度上。

网友D:
这个没有办法的,跟电脑配置关系不大。主要处理的东西很多,你想想裁的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程序。
而且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如果有兴趣,看看编译产生的信息

网友E:
一般编译一次就ok了,以后对驱动或者应用程序都单独编译,然后生成映象就好了,这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