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奇怪了,我原先用 keil up51v703full 编译的程序,我用别的版本 keil 编译 运行不行?

楼主:
请教:
我原先的 up51v703full 装不上了(也许是文件换了),
以前的程序是用 up51v703full 来写的
我装了别的版本的 KEIL ,
我能编译原先的程序,但是,
编译后,烧到芯片里,运行就是不行
(程序一点都不改,把原先用 up51v703full 编译好的,烧进去又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试了很多很多篇,还是不行

我现在需要把原先的程序改一下,怎么办啊?

哪位大哥还有 up51v703full 吗?

谢谢!

网友:
up51v703full

这个还真没用过
KEIL这个只是个界面,其实还要看里面编译器的版本的...
以及库的版本

网友:
谢谢大哥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