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竭尽所能,单片机与电子称的问题

楼主:
一个100%的新手,想用单片机做个电子称,却无从下口,请大家提供点方案,资料等。或者告诉我个大体的方向.谢谢了.

网友:
首先是选定传感器啊!

网友:
http://blog.2@1ic.com/user1/422/archives/2006/20386.html

网友:
选取一个自带AD功能的单片机
就可以了
如果还要上位机
就加一个max232搞定

网友:
传感器,模拟量数字转换,然后采样,计算平均值,显示重量值。。。OK!~

网友:
我知道EPSON有专用的IC,是他们的专用单片机,只要接上传感器(该是应变片),但我不熟悉。

网友:
电子称好像要做好也不是很简单的事

像我之前见过的电子称用的就有四个传感器

怎么处理这些值,看来得好好弄一翻...

网友:
谢谢各位的相助,再等两天揭贴,希望有更多的信息

网友:
电子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之所以可以测量重量是因为它里面有应变片,应变片是一种可以把力的变化转换成阻值变化的东东,然后我们把应变片接到电桥电路中,电桥又可以把阻值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我们再把这个电压放大,经过A/D采样就可以送入单片机,之后就简单了,滤波,显示等。
不知道楼主听明白没有。。。。。。。。。

网友:
这几天事多,没时间上来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想了想,我做的应该是到了单片机后,如何在单片机里面处理那部分数据的问题
如,什么样的是合法数据,什么是非法数据,如果计算等等。

网友:
再等待两天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些这些问题,有高手有些参考东西没有啊

网友:
楼主搞定电子称没,教教我,我现在也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