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中的文件传到Pocket pc 2003 模拟器中的某个文 ...

楼主(2007-12-21):
如何将pc中的文件传到Pocket pc 2003 模拟器中的某个文件夹中
我要将PC上的文件传到ppc上安装,请教各位,如何将PC上的文件传到ppc的某个目录下,新手希望具体点,谢谢!
文件夹
模拟器
如何

网友A:
应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置模拟器的共享文件夹,第二种是通过网络方式访问。

网友B:
可不可以说具体点,劳驾!

网友C:
你用什么语言啊 vs2005可以 插入底座

网友D:
使用 eVC 的 Remote File Viewer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