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如何编写CE端程序,和PC端程序,之间进行通信 ...

楼主(2007-04-24):
串口通信,如何编写CE端程序,和PC端程序,之间进行通信?
串口通信,如何编写CE端程序,和PC端程序,之间进行通信?
谢谢指点!!
程序
通信
如何

网友A:
EVC里有串口控件吧?
呵呵...

网友B:
具体需要实现什么功能,一般通讯使用RAPI就可以了,虽然感觉RAPI不太稳定。如果你需要让PC与CE端始终操持通信,建议使用套接字通讯。

网友C:
串口通讯很简单,关键是你要怎么通讯,采取什么方式,是否用X-MODEM等协议进行保证?

网友D:
evc ,这个很简单的,用api函数,我就编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