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CE6.0 内核栈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0-10):
问个 CE6.0 内核栈的问题~谢谢~
CE6.0 的内核栈 是每个进程都有一个内核栈?还是所有进程共用一个?
CE6.0 内核栈的位置?尺寸是多大?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共用一个
具体的大小和位置,如果ce 6.0的文档里没有,那就应该和桌面windows一样了。

网友B:
应该CPU每种工作方式占用一个栈,
USER模式不太清楚,看一下微软的
:\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armtrap.s
文件,里面有

网友C:
wince 6.0 的memory 管理和 XP更类似了,但是stack还是每个进程独有的,而heap memory是公用的。

网友D:
内核栈偶也不懂,给你转个链接,希望有用,http://advdbg.com/blogs/advdbg_system/articles/194.aspx,不过是英文的,要多花点时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