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探讨一下WINCE中内存管理的问题及使用STL的困惑

楼主:
以前是做PC上的程序,刚转过来做手机端程序.

以前用new, delete 从来没有担心过内存碎片的问题.

这次做了个项目,用了STL,感觉到内存增长很快.

后来查了一下,STL中都是用new开辟了内存.

所以在想是否因为过多的new 和delete 引起内存碎片太多,而引起内存直线上升.

也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WINCE中内存碎片的问题.

网友:
WinCE的内存管理和PC下的windows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一般情况下,它能使用的内存资源十分有限,所以STL其实并不是很适合使用。

网友:
STL用起来比较爽,但比较耗内存。

网友:
开发嵌入式的程序,千万避免使用类似于STL,MFC这一类的库,这些库本身是好的,通用的,但是记住一点,越通用的东西,效率越低,消耗的内存越高,而这是开发嵌入式最要避免的情况,所以要开发出真正属于嵌入式的东西,就不要用这些通用的类库。

网友:
是有道理,不过要自己全部去弄那些数据结构太麻烦,而且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比STL的效率高.

而现在的关键是用都已经用了,要改恐怕也来不及了.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一下内存碎片的问题?

网友:
那少用NEW和DELETE吧,用malloc和free试试看吧

网友:
new、delete应该没有问题吧

Windows CE .NET 高级内存管理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MSDN/library/windev/WindowsCE/WCEdncenetadvmemmgmt.mspx?mfr=true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主你用到STL是什么版本的?看看这个
http://www.syncdata.it/stlce/index.html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new delete 之后 虽然内存会增加,但是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这个来说不应该是内存碎片问题吧,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char **ppBuf = 0;
TRACEMEM( _T("before test new & delete") ); //跟踪内存变化
ppBuf = new char*[ 1024 ];
for ( int i = 0; i < 1024; i++ )
{
        ppBuf = ::new char[1024];
        strcpy( ppBuf, "abcdefg" );
}

for ( int i = 0; i < 1024; i++ )
{
        ::delete ppBuf;
}
delete ppBuf;
TRACEMEM( _T("after test new & delete") );

上面这段代码会泄漏 1M 内存
无论是否在 new 和 delete 的前面加"::"都会
但是如果是在 new 之后直接 delete 则可以释放掉
比如
char *p = new char[ 1024 * 1024 ];
delete p;
p = 0;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并且是全局或者是类成员的。
比如把
char *p = new char[ 1024 * 1024 ];
改成
char g_aBuf[ 1024 * 1024 ] = { 0 };

网友:
还有一点,使用 STL 或 CreateFile、WriteFile 等写文件时也发现有内存泄漏。
改用 CreateFileForMapping, CreateMapping 等以文件内存映射的方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选择合适的容器类型会有点改善吧.

网友:
试一试重载new delete 即 placement new/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