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模块如何嵌入WinCE系统啊,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
PC104模块如何嵌入WinCE系统啊,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很简单,但要看你用什么方式引导,比如用u盘,将u盘用工具格式化成zip启动盘,然后从网上下一个NK.BIN考进去,将pc104的bios设成usb-zip引导,就可以了,我试过的。当然还可以用CF卡或是ide硬盘,chipdisk到没有试过,但原理应该一样

网友:
具体看使用哪种bootloader
我在CF卡上通过MSDOS+loadcepc的方式实现过。
步骤可以参考
简单的制作过程:
   1.做一个DOS系统启动软盘(用PB中的工具做).具体位置在programfile\wndows ce PB\500\cepb\utilities下,名为websetup.exe以及cepcboot.144.先后运行这两个程序即可.
   2.用DOS下fdisk工具为CF卡建立FAT16格式的主分区
   3.将CF卡格式化, 创建系统引导文件,拷贝软盘下所有文件,用PB定制得到的OS文件NK.bin以及loadcepc.exe至CF卡中.
   4.根据需要修改文件,如autoexec.bat(开机自动运行的命令行),config.sys(可以设置启动DOS后默认的选择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