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软键盘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EVC4.0,PB4.2下开发一个PDA软件,
两个问题:
1,已经实现当对话框的编辑框获得焦点时弹出软键盘,在按软键盘的ESC键时,软键盘退出了,此时整个对话框也自动关闭了,请问能不能只退出软键盘?
2,在软件中调用系统对话框时(比如CFileDialog)时,软键盘会自动弹出来,
这个貌似是系统自带的,请问我怎么才能把它屏蔽掉呢?
恳请各位高手指教啊,多谢了。

网友:
调用关闭当前输入法,

网友:
1,已经实现当对话框的编辑框获得焦点时弹出软键盘,在按软键盘的ESC键时,软键盘退出了,此时整个对话框也自动关闭了,请问能不能只退出软键盘?
//这个问题是的你对话框响应了ESC事件,你可以重写一下OnCansel(){}为空.

2,在软件中调用系统对话框时(比如CFileDialog)时,软键盘会自动弹出来,
这个貌似是系统自带的,请问我怎么才能把它屏蔽掉呢?
//你在定制的时候不要定制系统的输入法就ok了

网友:
不让程序退出你可以拦截esc消息吧。
用CFileDialog时你在关闭输入法不就行了啊,SipShowIM(SIPF_OFF)

网友:
to 1982pc():
1,我在一个对话框里面没有添加OnCancel事件,但是按软键盘ESC时对话框还是会退出。
2,我在定制的时候并没有定制输入法,现在的情况貌似是对话框编辑框只要获得焦点,
系统就会自己弹出软键盘。
to huangtaoyuan(VFish):
我也觉得应该可以拦截esc消息,但是小弟是个新手,大侠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
拦截esc,你试试:
BOOL CTestRotateBmp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WM_KEYDOWN)
        {
                if (pMsg->wParam==VK_ESCAPE) {
                        AfxMessageBox(L"你点击了ESC键!");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Cfiledialog的调用的时候系统自动会弹出软键盘,
我也需要按软键盘的esc时能够关闭软键盘,所以需要拦截cfiledialog的消息,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我用Cfiledialog派生了一个mydialog类,然后在这个类
里面定义一个PreTranslateMessage函数,然后拦截esc消息,但是没有成功,
恳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用SipShowIM(SIPF_OFF)关闭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