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xWorks启动盘的制作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我把启动盘插入后,显示器上显示:v1.6+++++++++++++++。几行加号以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我的目标机处理器是p3的,网卡类型是Intel 8255x ethernet interface.

    我猜可能是启动参数配置有问题,我的启动行参数是:
    "fei(0,0)host:vxWorks   h=192.168.0.89  e=192.168.0.189  u=target   pw=target"

网友:
1:首先确保bootrom.sys是连续的,可用chkdsk命令检查。
2:config.h中把#undef INCLUDE_PC_CONSOLE 改成 #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
然后rebuild bootrom image

网友:
谢谢maplewasp的帮助
问题成功解决!
不好意思,感谢的有点晚了: )

网友:
十分感谢!
问题解决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