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触式IC卡方面的两个小问题,知道的进来抢分了~~~~~ ...

楼主(2007-11-01):
有关接触式IC卡方面的两个小问题,知道的进来抢分了~~~~~~~~~~~~~~
请问两个小问题:1。在接触式IC卡的读写上,在没有核对密码前是否可以对出错计数位读写?
Terrence(30270873) 21:34:14
2。接触式IC卡的读卡器,怎么样识别两种卡,比如说是AT24C64和FM4442?
读卡器
接触式IC卡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呢,我太复杂还是太简单了,大家都不愿来回答吗?
IC卡技术这么发达怎么会没人知道,求高手赐教一下吧,小弟感激不尽!~!!!!!
我之所以想知道是哪种,是因为两种的读写方式不一样,我必须先区分了,才能通过相关程序来对卡进行操作啊!
知道的敬请赐教!

网友B(2008-02-01):
当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