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定制的终端系统如何识别U盘,要加入哪些组件才 ...

楼主(2007-08-08):
请问WINCE定制的终端系统如何识别U盘,要加入哪些组件才能识别U盘?
谢谢!
定制
如何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一般加载usb驱动就好了阿

网友B:
加入FAT文件支持,加入USB FUNCTION CLIENTS下的MASS STORAGE

网友C:
yashi(老斩),这两个我都加了啊,还加了compact flash/Pc card Storage(ATADISK)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你的U盘是否格式化成FAT格式(不能用FAT32)?如果FAT格式还不行的话,多换几种U盘试一下,因为WinCE底下对U盘支持的兼容性不好,常常有认不了的情况。

网友E:
是U盘的问题吧, 一般很少支持
我们用的清华紫光1.1的那种可以支持的(也是从十几种U盘里挑出来的),具体来说老式的U盘支持好点.
后来我们用清华紫光新的2.0也可以支持,但不是每个型号都支持,很郁闷的
U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