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程序内存不足怎么办?

楼主(2007-06-12):
求助WinCE程序内存不足怎么办?
各位老大们,小弟这里有一问题,我是用VS05 C#开发的WinCE程序,因为第一次玩这个,所以不是太懂。
现在情况是:掌机只有10M程序内存留给我,但我程序需要调用外部WS和与SQL连接(调用后内存不立即释放,只有窗口关闭才自动释放掉),这样的话,内存差2-3M左右,所以想请问各位应该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在线等)
程序
开发
内存
在线
WindowCE

网友A:
用时间换空间...
用完就放,以申请内存的时间,换取内存有有效利用
这是一个以后做手机JAVA游戏的朋友和我说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那最好用evc4+sp4来开发

网友C:
CE没有内存回收的。也就是申请资源后,使用完毕必须将它释放掉。
例如1,2,3申请,那么3,2,1释放。若此时4申请,那么就是1那个地址。

网友D(2009-12-30):
有能手动释放 内存使用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