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3.0中,如何用模拟器来调试编译好的应用程序

楼主:
本人刚开始接触evc,不知道怎么用模拟器调试应用程序,下面的信息是我按Ctrl+F5后得到的图片,望各位帮忙介绍一下
Access denied or unable to locate some local and remote output files.
Please reset the device and rebuild your project.
谢谢各位。

网友:
在evc中选好你的sdk类型,然后选择设备为模拟器(emulator),debug类型
按F5,在pc上会出现一个模拟器,然后会自动下载你的app到模拟器并运行。

不明白的话网上搜搜教程

网友:
我现在remote file viewer连接不到模拟器上,但是其他工具都可以联到模拟器上,不知道为什么?
打开其他工具,会自动弹出连接的设备界面,可以选择设备连接,只有打开remote file viewer时,没有弹出这个界面,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我按F5了,有错误提示The Download Path dose not exist for c:\talent\pos.exe(注:pos.exe是编译的应用程序,c:\talent是我在选项设置中设置的download directory),The file will be skipped,Do you wish to continue?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download directory怎么设置?在模拟器上运行需要用remote file viewer上传文件吗?

网友:
在project-setting-debug下,设置download directory。
不需要使用remote file viewer,
F5后自动会上传到设置的download directory目录下

网友:
那模拟器的目录我不太了解,设置什么样的路径就对了呢?我想放到开始->程序菜单下面的话,路径怎么设置?

网友:
你可以设置 \windows,就是放在windows目录下

网友:
微软wince sdk 4.2 模拟器自带文件共享,调试方便,build target选择Emulator X86,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