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小弟碰到个很奇怪的问题
S3C44B0X那块板子,能在线调试并且LCD显示正常,但是将程序烧录进去后,却发现LCD没有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哪位大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做LED实验却不管在线调试还是将程序烧录进去,都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在线
程序

网友A:
没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是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在线调试却有正确的显示呢?
这个跟供电有关系吗?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多谢了

网友D:
仿真和自身的执行差别就那么几个...
如果:仿真器带供电的话,可以是仿真器的供电更好.
仿真执行时的速度慢点,是不是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