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eferencing type-punned pointer will break strict-aliasing rules

楼主:
static int print(char **out, int *varg)
{
        register int width, pad;
        register int pc = 0;
        register char *format = (char *)(*varg++);
        char scr[2];

        for (; *format != 0; ++format) {
                if (*format == '%') {
                        ++format;
                        width = pad = 0;
                        if (*format == '\0') break;
                        if (*format == '%') goto out;
                        if (*format == '-') {
                                ++format;
                                pad = PAD_RIGHT;
                        }
                        while (*format == '0') {
                                ++format;
                                pad |= PAD_ZERO;
                        }
                        for ( ; *format >= '0' && *format <= '9'; ++format) {
                                width *= 10;
                                width += *format - '0';
                        }
                        if( *format == 's' ) {
                                register char *s = *((char **)varg++);
                                pc += prints (out, s?s:"(null)", width, pad);
                                continue;
                        }
                        if( *format == 'd' ) {
                                pc += printi (out, *varg++, 10, 1, width, pad, 'a');
                                continue;
                        }
                        if( *format == 'x' ) {
                                pc += printi (out, *varg++, 16, 0, width, pad, 'a');
                                continue;
                        }
                        if( *format == 'X' ) {
                                pc += printi (out, *varg++, 16, 0, width, pad, 'A');
                                continue;
                        }
                        if( *format == 'u' ) {
                                pc += printi (out, *varg++, 10, 0, width, pad, 'a');
                                continue;
                        }
                        if( *format == 'c' ) {

                                scr[0] = *varg++;
                                scr[1] = '\0';
                                pc += prints (out, scr, width, pad);
                                continue;
                        }
                }
                else {
                out:
                        printchar (out, *format);
                        ++pc;
                }
        }
        if (out) **out = '\0';
        return pc;
}
244: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245:{
246:        register int *varg = (int *)(&format);
246:        return print(0, varg);
248:}
编译后报警告信息:
:: === WSN Coordinator, default ===
Source\printf.c:246: warning: dereferencing type-punned pointer will break strict-aliasing rules
:: === Build finished: 0 errors, 1 warnings ===
那位能解释一下。
平台为
Code::Blocks
Vesion:Svn rev3197

网友:
register int *和int *类型不一致

网友:
ouyh12345详细说说

网友:
多了register修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没啥可详细说的。

网友:
为何我去掉前面的register 仍然这样呢?

网友:
交待一下,这是对jennic无线微控制器进行开发

网友:
换编译器再试。

网友:
暂时不能更换编译器。因为硬件要求必须采用codeb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