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串口通讯的问题 232—>485->232 老生常谈,希望赐教

楼主:
小弟正在开发一个进站车辆排队系统,需要在大门口安装一个232刷卡器,为了节约成本,不想在大门口安装电脑了,想直接从232转到485在转回232,连接到机房的电脑上,距离大约有200米。从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正解。又在此网站上看到一个帖子(RS232转485,485再转回232问题。急!!!高手进!在线等待 ),里面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我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转换器,怎么试都不能用。无源的有源的都试过了。我也没脾气了,到底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希望高手们赐教!

网友:
市场上绝大部分RS232转485都需要RTS、CTS信号,这种东西上到刷卡机上肯定不通,要买支持三线制的。

或者用232转CAN、232转以太网

网友:
支持三线制的,三线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收、发、地三线。

网友:
1 先减短距离做下试测
2 看看是半双工还是全双工,两边的应该一致
3 买这种东西不要贪便宜,换个价钱高试试看

网友:
以前用过232->485,485->232 没有问题的
我用的是 MAX488  ,  波士的转换头 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Max488是全双工的,不需要使能端,但是Max485需要使能端,因此这种转换线需要知道它的使能脚,一般是串口第4脚DTR或者第7脚RTS。信号收发时需要固定接收转换max485芯片使能必须为低电平,需要固定发送转换Max485芯片使能必须为高电平,所以买来线后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三线制RS232转RS485协议转换器,只需要232的收、发、地三根线就可以完成转换,不需要额外的RS232型号线。

网友:
无须转为285信号,另外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买一对232长线驱动器

网友:
难道你就懒到不能去读读MAX488和MAX232的Datasheet,然后自己用万用板做一个么?

网友:
楼主,,这个有点简单哟,,买个、转换的模块吧,,,,一个232转485就可以,,如果你要转回也可,,用485转232,,几百元,,还有采集的功能,,研华,还有磨砂都 不错,,还有上尚,,这些,

网友:
楼上,I真服了U了……自己手工做花费才不过20元以内的东西,从你嘴里出来就成了几百元了,呵呵,真是生意人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搞定,我这边有两个好的建议
一,读卡器,直接做成RS485的,这样节省一次转换.
二,我就是做非接触读卡器的,我帮你做好调试好,你直接拿去用就行了.

估计用建议一就行,实在搞不定,可以考虑用建议啊.

我的QQ是:3561936,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使用波士的应该ok,就是太贵几百块。

20元以内作的东西敢于波士的比,你太....

网友:
楼上的我很怀疑你是不是来推销东西的,至少可以看得出来你从来也没自己动手玩过单片机,更是从来也没有自己Layout过电路板,以至于迷信贵的就是好的。

232和485的互转,再怎么弄也就是是232负逻辑电平-TTL电平-差分电平的转换而已,能要多复杂?如果是有源供电,只要2片IC加6个电容2个电阻就能完美工作了;如果从232口窃电,也只需要再加几个二极管,精细一点再加两个三极管而已。

再周全一些,考虑到防雷、防电场压差什么的,也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屏蔽、泄荷和防浪涌保护。

哪怕“顶级配置”,加入主动缓冲隔离,加一到两片便宜到可以铺地板的小单片机,仍然超不过30元。

我只能说,硬要敢于把二三十块钱的东西搞成几百元,你太……

网友:
用一片75LBC184,防4000V ESD, 还带防雷的。发送使能用一片74HC04把发送数据取非一下接到75LBC184的发送使能端,

网友:
如果能用232输出的话,就可以直接用485输出,传输后再转232进电脑串口就行了

网友:
一楼说的对!
有一个办法。就是把232的信号用三极管变成电流环。距离可以延长了。可以达到1KM的!

网友:
方法1、232---485---232,建议是有源的
可以短距离先测试看看效果
方法2、232---以太网----232
这个方法比较好点

两种方法我都用过
有问题加玩QQ
注明是什么事情   13100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