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程序中如何传递32位的参数

楼主(2007-05-24):
单片机C程序中如何传递32位的参数
单片机C程序的变量都是8位的,现在想传递一个32位或24位的变量参数,怎么传啊?
用指针?还是结构?
麻烦写个简单的程序,如A函数调用B函数传参数。
程序
如何

网友A:
单片机是8位的,存储数据也是以8位为单位存储的,但一般的C都支持16位和32位的变量啊!可以传变量的指针!

网友B:
一般编译器是可以支持的
如果不能支持,你怎么定义参数的?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