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VB.NET怎么在WinCE下怎么打开一个外部可执行文件。

楼主:
请教用VB.NET怎么在WinCE下怎么打开一个外部可执行文件。

网友:
c#的一个完整类;

public class ShellExecute
        {
                public static void Start(string fileName, string parameters)
                {
                        int nSize;
                        SHELLEXECUTEEX see;
                        IntPtr pFile;
                        IntPtr pParams;

                        see = new SHELLEXECUTEEX();

                        nSize = fileName.Length * 2 + 2;
                        pFile = localAlloc(MemoryAllocFlags.LPtr, nSize);
                        Marshal.Copy(Encoding.Unicode.GetBytes(fileName), 0, pFile, nSize - 2);

                        nSize = parameters.Length * 2 + 2;
                        pParams = localAlloc(MemoryAllocFlags.LPtr, nSize);
                        Marshal.Copy(Encoding.Unicode.GetBytes(parameters), 0, pParams, nSize - 2);

                        see.lpFile = pFile;
                        see.lpParameters = pParams;

                        ShellExecuteEx(see);

                        LocalFree(pFile);
                        LocalFree(pParams);
                        //return see.hProcess;
                }

                public static void Start(string fileName)
                {
                        Start(fileName, "");
                }

                #region localAlloc MemoryAllocFlags

                private static IntPtr localAlloc(MemoryAllocFlags uFlags, int uBytes)
                {
                        const int GMEM_FIXED = 0x0000;
                        const int LMEM_ZEROINIT  = 0x0040;
                        const int LPTR = (GMEM_FIXED | LMEM_ZEROINIT);

                        IntPtr ptr = LocalAlloc(LPTR, (uint)uBytes);
                        if (ptr == IntPtr.Zero)
                                throw new Exception("Out of memory!");
                        return ptr;
                }

                private enum MemoryAllocFlags : int
                {
                        Fixed                 = 0x00,
                        ZeroInit = 0x40,
                        LPtr     = ZeroInit | Fixed
                }

                #endregion

                #region APIs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LocalAlloc(uint uFlags, uint Bytes);

                [DllImport("core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LocalFree(IntPtr hMem);

                [DllImport("coredll")]
                private extern static int ShellExecuteEx( SHELLEXECUTEEX ex );

                private class SHELLEXECUTEEX
                {
                        public UInt32 cbSize                = 60;
                        public UInt32 fMask                        = 0;
                        public IntPtr hwnd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lpVerb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lpFile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lpParameters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lpDirectory        = IntPtr.Zero;
                        public int nShow                        = 0;
                        public IntPtr hInstApp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lpIDList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lpClass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hkeyClass                = IntPtr.Zero;
                        public UInt32 dwHotKey                = 0;
                        public IntPtr hIcon                        = IntPtr.Zero;
                        public IntPtr hProcess                = IntPtr.Zero;
                }
                #end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