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同一个跑马灯程序用jtag调试比烤到FLASH ...

楼主(2007-10-14):
请问为什么同一个跑马灯程序用jtag调试比烤到FLASH里跑的速度要快很多
请问为什么同一个跑马灯程序用jtag调试比烤到FLASH里跑的速度要快很多
跑马灯
程序

网友A:
因为JTAG也有一个通信过程,它花掉了相当的时间...
所以...

网友B:
那为什么跑的更快啊

网友C:
什么FLASH?不是用NAND的吧,NAND不能直接运行代码,要用驱动来实现,本身NAND的读速度就不快,一点也不奇怪.
用NOR Flash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吧

网友D:
调试的时候是在RAM里跑的,速度快,烧进去以后如果直接在flash中跑要慢很多,可以装到RAM中再运行,速度就快了。

网友E:
JTAG是RAM执行,Flash速度比RAM慢,但是不应该比RAM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