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264移植到dm642的问题

楼主:
基于dm642,仿真器是xds510,ccs是从2.20升级到2.20.18

把从网上下载的T264源码移植到dm642上,过程是这样的

1、直接编译T264 的源码可以通过,说明程序没有问题

2、从开发板的例子中选取了lab_flash下的pal工程,想基于这个来改,因为本人以前没接触过硬件,对cmd等配置文件不知道怎么写。

改完后出现以下错误,这些未定义的符号只有.obj文件里有,其他文件里都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做过移植的高手,怎么解决,很急,谢谢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T264dec_buffer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_T264_malloc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_T264dec_parse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_T264_encode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_T264dec_open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_T264_open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_T264dec_flush_frame            C:\imagelab_vdp\lab_flash\H264\Debug\video_ntsc_pal.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H264.out' not built

我发现这些未定义的符号如果去掉下划线,都是程序里的函数名,可是我查看了.obj文件,程序里其他有些函数名前面加上下划线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些会有错呢,这些函数都不是我写的,都是原来程序就有的,请高手指点,是不是什么设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md配置不对
建议你先看看这方便的资料

网友:
cmd文件应该如何配置,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提供一下吗?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