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51寄存器组问题
skingshere
skingshere

网友A(2007-01-07):
51寄存器组问题
51的RAM中有4个寄存器组,可以通过PSW来设置使用那个寄存器组,然后其它的寄存器组就可以当作普通内存使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设置有四个寄存器组供选择,系统默认一个不就行了,设置有四个寄存器组供选择的好处在哪里?
麻烦请大虾解答一下刚接触单片机我的问题,谢谢!
寄存器

网友B:
系统是默认了一个了的,00
分开多个有好处就是可以区别开多个函数调用的时候利于参数传递...<我是这么用的,不知道别人怎么弄>

网友C:
对于要求快速响应的中断服务可以通过切换寄存器组而节省要保护现场的开支。

网友D:
中断嵌套时,可以用不同的寄存器组来保护现场!

网友E:
谢谢兄弟们的回复,
但问题是如果我有函数变量恰好用到另外寄存器组中的一些的地址,
中断切换寄存器组又刚好用到这个寄存器组,这样好象就会覆盖这个变量的值?
这样就会出错对吗,麻烦大家在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F:
“但问题是如果我有函数变量恰好用到另外寄存器组中的一些的地址,“
你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主函数中的寄存器组从头到尾都不能改变,
除非是中断出现,中断服务程序可以重设PSW,当然也可以不重设,
(而且当你有多个中断时,你重设的PSW中指定的寄存器组不能冲突)
最后中断返回时再把原来的PSW恢复!

网友G: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问题可能没表述清楚,
举个例子,我用到第1个寄存器组,那么其它3个寄存器组就可以当做普通RAM使用了,如果中断时切换到寄存器组2,但我又恰好有变量A的地址是0AH,而0AH恰好是寄存器组2中R3的地址,如果我用到R3那不就覆盖变量A的值了?这样不就出错了吗?

网友H:
你不要把寄存器组当普通ram使用就不会错了。register bank在isp中用得比较多。对于普通程序而言,似乎没有太大作用。

网友I:
主要是用于中断处理

网友J:
有人设计过一个小的kernel,最多4个任务,各占一个寄存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