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连接245驱动液晶的问题

楼主:
我原先直接用51驱动液晶,当一块液晶的时候没有问题,显示正常,但是当一个51驱动2 块以上的液晶的时候,就不行了,液晶不显示了,估计驱动不了。于是由单片机连接2个74HC245来驱动液晶(每一块液晶有8根数据线,5根控制线),现在驱动一块液晶也显示不正常。
1、:刚开始的时候,我控制液晶显示不同的画面,但是液晶一直停止在显示第一副画面的地方不动了,在集成开发环境中"复位"一下,液晶就显示程序运行的最后一幅画面,245的使能信号一直都在低电平,应该能够一直传输数据,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缓冲不传送数据
2、现在245控制的液晶根本不显示(或者不正常)
哪位大哥知道原因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压/电流的问题?

网友:
刚刚调试了一下,发现245的信号是对的,但是液晶就是点不亮,51仿真器放上去之后(不加液晶电源和245的电源,发现液晶和245也有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有什么办法,谢谢!
我是初学者,大家帮帮忙,说说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流供不上,试试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
245的方向弄好了吗?数据线是双向的,用245,注意方向。但控制线应该是单向的,用244就行,控制起来简单。如果不需要读状态,建议数据线也单向,改用244,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再不行,就用示波器看波形了,先写一条简单指令,然后循环执行,就可以看时序了,进一步判断。

网友:
245不会有问题的.但你是怎么用245和单片机相连的?
在数据外送到屏时,245的方向就要提前设置好.

网友:
不行的话把电路图发来看看.

网友:
我最后发现了
(1)液晶的CS信号不能接在245上而是接在单片机上
(2)把245的供电电压由5V改为3V就好了
现在运行正常,但是不能运行超出30分钟,否则显示就不正常了
附:245和51的接口说明
第一个245(B2口)接P2口,其余的DIR,OE直接接51其它空闲脚
第二个245(B2口)接P0口,其余的DIR,OE直接接51其它空闲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