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静态库编译问题

楼主:
在EVC4下,我选择动态连接库"use MFC in a shared DLL"编译生成应用程序后XXX.exe在目标板上运行提示下面的错误:“Cannot find XXX.exe(or one of its components).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这说明需要一些动态连接的库文件,请问这些库文件都包括哪些文件呢?
我选择静态连接库"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编译提示下面的错误:"../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mfc\include\afxdisp.h(72)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Can't build MFC OLE projects using static MFC libraries."请问这是缺少什么库呢,谢谢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有高手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