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捕获SD卡插拔

楼主:
请问在wince 如何捕获SD卡插拔的消息事件,高手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
BEGIN_MESSAGE_MAP(***, CDialog)
//{{AFX_MSG_MAP(***)
ON_MESSAGE(WM_DEVICECHANGE, OnMyDeviceChange)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LRESULT FlashPlayer::OnMyDeviceChange(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
}

网友:
WM_DEVICECHANGE
在wince 下能用吗?

网友:
还是实时判断文件夹存在不存在好了
如果要消息 ,要看驱动怎么实现

网友:
实时判断文件夹存在不存在!

这个“实时”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看帮助也可以知道

网友:
看这里的说明:
http://bbs.driverdevelop.com/simple/index.php?t102676.html

网友:
这个我会。做过了。

网友:
就是用
WM_FILECHANGEINFO, 还有就是定义一个通知,只要有一些变化,如文件的然后操作,包括卡的插入和拔出。

网友A:
SD CARD有一个引脚是检测拔插的,监视这个引脚就可以拉。应用程序上只要监视那个消息就可以拉

网友:
WM_DEVICECHANGE能用
LRESULT CMainDlg::OnDeviceChange(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BOOL& /*bHandled*/)
{
        switch(wParam)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MessageBox(hWnd,L"in",NULL,MB_OK);
                break;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MessageBox(hWnd,L"out",NULL,MB_OK);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网友:
可以用文件系统来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 CARD有一个引脚是检测拔插的,监视这个引脚就可以拉。应用程序上只要监视那个消息就可以拉

是这个了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用,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想了解的看俺发的SD卡帖子了。

网友:
判断文件夹是否存在 ?

网友B:
如果是应用层的话起个线程检测注册表的变化情况,驱动中本来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应用层的话起个线程检测注册表的变化情况,驱动中本来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应该解决了吧?咋不接贴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提供的功能吧

网友C(2008-11-08):
驱动提供那是最简单的了,但是驱动不提供也可以有办法实现的
RequestDeviceNotifications可以捕获到SD卡加载的消息
不过看了LS的这么多人的贴子,看起来可以用的方法还是满多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