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wince上的下载程序

楼主:
该下载程序用C++写,运行在ppc上,功能是现实从internet下载文件到ppc上,请问各位有资料提供吗?十二分火急(因本人对c++不熟悉),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这个主要是SOCKET通信方面的东西
做过C/S结构的通信,这个没做过
不过这种东西GOOGLE下啊,很多的

网友:
帮顶吧,我也在做。

网友:
来瞅瞅,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懂,居说可以用HTTP与FTP来实现,准备尝试ing…

网友:
对C++不熟悉,却要用C++去开发?你这是何苦呢,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可以直接用socket 或者使用 WinInet

网友:
用wininet,这套API操作跟PC上没有什么差别,用Socket也行,HTTP协议比较简单,FTP稍复杂了

网友:
在windows mobile上,我用wininet可以实现!但是放到ce5.0上有问题,如果你是在ppc上,应该没有问题!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127/14/7d57f7aa-df36-419f-b5ae-7172f50579c6.html?23419

网友:
继续顶!坚持顶…

网友A:
可以使用httpwebrequest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httpwebrequest来实现。
呵呵,经典呀…

网友:
这个还是用FTP吧
文件传输协议
就是网络上下载文件用的

网友:
        public bool DownFile(string URL, string Filename, ProgressBar Prog, int intT)
        {
            bool blnOK = false;
            try
            {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Myrq = (System.Net.HttpWebRequest)System.Net.HttpWebRequest.Create(URL);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myrp =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Myrq.GetResponse();
                long totalBytes = myrp.ContentLength;
                Prog.Maximum = (int)totalBytes;
                System.IO.Stream st = myrp.GetResponseStream();
                System.IO.Stream so = new System.IO.FileStream(Filename, System.IO.FileMode.Create);
                long totalDownloadedByte = 0;
                byte[] by = new byte[1024];
                int osize = st.Read(by, 0, (int)by.Length);
                while (osize > 0)
                {
                    totalDownloadedByte = osize + totalDownloadedByte;
                    Application.DoEvents();
                    so.Write(by, 0, osize);
                    if (intT == 1) Prog.Value = (int)totalDownloadedByte;
                    osize = st.Read(by, 0, (int)by.Length);
                    //lblJD.Text = totalDownloadedByte.ToString() + " / " + totalBytes.ToString();
                }
                so.Close();
                st.Close();
                blnOK = true;
            }
            catch (Exception err)
            {
                MessageBox.Show("错误" + err.Message);
            }
            finally
            {
            }
            return blnOK;

        }

c#中的,测试可以使用的,调用方法

bool blnDownloaded = DownFile("文件网络地址", strPath + "Update.exe", progressBar1, 1);
                        if (blnDownloaded)
                        {
                            lblState.Text = "下载升级完成!正在启动升级程序!";
                            Application.DoEv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