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DA编程,新手入门,大家帮助帮助。谢谢

楼主:
我是新手,想学PDA编程,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由于是学生,没有钱,只能在网上淘个二手的WinCE2.11的机器。还是黑白的。

1、不知道这个东西能跑什么软件,据说是微软的EVB和EVC。不知道这两款软件编出来的东西CE2.11能不能跑?

2、这两款软件难不难学?

3、有没有在CE上可以直接编程的软件,Basic、Pascal、Fortren或者C都可以

4、另外看到.net上的compact framework。不知道这个东西在CE2.11的机器能不能跑(75MHz主频)呵呵。不能跑就不强求了。毕竟.net是很新的东西。

5、我有12年的x86平台开发经验,所以对于编程的逻辑和思路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换了一个新硬件平台,估计适应起来会比较麻烦,所以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在开始搞这个,共勉一下!

网友:
搞这些东西当然是什么最新学什么了,要不然你学好出来都没有人用了。
还是搞个能跑MS Mobile5.0的机子吧,要不直接用虚拟机好了,也不用买硬件,大部分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
开发工具都是跑在windows上的

网友:
另外,学习用sdk自带的模拟器就够了,刚开始要真机器没大用吧?

网友:
我不是给别人作软件,就是作些软件自己能用就可以了。而且钞票有限只能买ppc2002。

网友:
1、不知道这个东西能跑什么软件,据说是微软的EVB和EVC。不知道这两款软件编出来的东西CE2.11能不能跑?
====================
evc3、evb3是和ppc2002、smartphone2002对应的,
当然,evc4编译的程序一般也能在2002的系统上跑,但要修改编译选项。evb已经没有4了。

2、这两款软件难不难学?
====================
会vc6就能很容易上手evc4,如果不会那就先熟悉vc6!

3、有没有在CE上可以直接编程的软件,Basic、Pascal、Fortren或者C都可以
====================
据我所知是米有

4、另外看到.net上的compact framework。不知道这个东西在CE2.11的机器能不能跑(75MHz主频)呵呵。不能跑就不强求了。毕竟.net是很新的东西。
====================
ppc2003、sp2003能运行基于1.1版的精简框架的程序,其余不大了解,可以按版本号顺推

2002、2003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windows mobile5.0,楼主应该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