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进行系统热升级

楼主:
WinCE 如何进行系统热升级

网友:
什么叫做“热升级”?

网友:
楼主可能以为这里天才很多,他不用说,答案也会出现的。

网友:
可能用了Mobile吧……

“热升级”应该就是:将更新的程序(包)下载到机器的某个位置,运行,系统就重启,并会自动将对应的程序更新。

这样避免了重新烧录镜像,原有的资料也不会丢。

其实就像PC台式机了。

WINCE下肯定可做,毕竟Mobile也是WINCE的定制版。只是,这个难度……

网友:
听说过热备份。
现在来学习一下热升级。

网友:
就是替换存储设备中的NK.BIN阿,重启的时候会运行新的NK.BIN,这样升级就完成了,至于替换的方法,刚刚做完,有点复杂,有需要再回答。

网友:
来学习一下热升级

网友:
如果是NK.bin全部的热升级,应该不难实现。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的是SD卡放新的NK.bin,重启会自动查找并更新nk。

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升级相应的驱动,而不是整个镜像。

网友:
什么情况做热升级?如何实现?

网友: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更新NK.BIN要在Bootloader里做吧
楼主这个“热升级”的提法倒是很有创意,赞

网友:
就是在线更新内核阿,自动连接网络,然后找到服务器,把内核下载到存储器中,可以是cf卡,然后把原来的删了,运行新的内核,就可以了。